电机遥控起动线路图

楼主(2013-10-27):
各位大虾好!我这个控制电机的磁力控制图不知正确不?请指点哦!

网友A:
这个具体遥控器有具体接线,你选用点动型遥控按钮控制器,按照常规接线即可。注意遥控器一般都是常开接点,只有急停按钮是常闭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