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达电梯常见故障代码

楼主(2013-10-27):
故障代码表
代码 内容 故障原因
02 运行中门锁脱开(急停) 运行中安全回路在但门锁不在
自动运行时,上下限位开关同时动作并且电梯不在最高层
03 电梯上行限位断
上行中上限位断开
自动运行时,上下限位开关同时动作并且电梯不在最底层
04 电梯下行限位断
下行中下限位断开
开门信号输出连续 15 秒没有开门到位(门锁信号不在除外),出现3 次报故障
05 门锁打不开故障 厅门锁被短接故障: 电梯在门区,有厅门锁信号但没有轿门锁且有开门限位(持续1.5 秒)信
号(仅对于厅轿门分开高压输入地有效)
关门信号输出连续 15 秒没有关门到位(门锁信号在除外),出现8 次报故障
06 门锁闭合不上故障
连续4 秒有关门限位与门锁不一致判定为关门超时(门锁信号在除外),出现8 次报故障
通讯受到干扰
终端电阻未短接
通讯中断
08 CANBUS 通讯故障
连续4 秒与轿厢板SM-02 通讯不上,报故障
09 变频器故障信号 主板在正常状态10 秒后,输入口X11 出现变频器故障信号,报故障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顶层楼层高度位置的 3/5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最短减速距离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 100mm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150mm
停车时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10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150mm,单层上减速开关未动作
10 上减速开关1 错位
自动状态下,上减速开关和下减速开关同时动作,且电梯不在最顶层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底层楼层高度位置的 3/5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最短减速距离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 100mm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150mm
停车时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10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150mm,单层下减速开关未动作
11 下减速开关1 错位
自动状态下,上减速开关和下减速开关同时动作,且电梯不在最底层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双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此开关所在楼层高度的 3/5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150mm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250mm
停车时检查:双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15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200mm,双层上减速开关未动作
12 上减速开关2 错位
只安装了一级减速开关,但设置成有2 级减速开关(参见F182)
13 下减速开关2 错位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此开关所在楼层高度的3/5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150mm
串行控制系统说明手册(F5021)
60/110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250mm
停车时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15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200mm,双层下减速开关未动作
只安装了一级减速开关,但设置成有 2 级减速开关(参见F182)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三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此开关所在楼层高度的 3/5
运行过程中检查:三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上减速开关位置250mm
运行过程中检查:三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上减速开关位置300mm
停车时检查:三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上减速开关位置25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上减速开关位置250mm,双层上减速开关未动作
14 上减速开关3 错位
只安装了一级或二级减速开关,但设置成有3 级减速开关(参见F182)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三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此开关所在楼层高度的 3/5
运行过程中检查:三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下减速开关位置250mm
运行过程中检查:三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下减速开关位置300mm
停车时检查:三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下减速开关位置25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三层下减速开关位置250mm,三层下减速开关未动作
15 下减速开关3 错位
只安装了一级或二级减速开关,但设置成有3 级减速开关(参见F182)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四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此开关所在楼层高度的 3/5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150mm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250mm
停车时检查:双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15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上减速开关位置200mm,双层上减速开关未动作
16 上减速开关4 错位
只安装了一级、二级或三级减速开关,但设置成有4 级减速开关(参见F182)
自学习后或上电时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此开关所在楼层高度的 3/5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150mm
运行过程中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250mm
停车时检查:双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150mm
停车时检查:位置低于井道学习的双层下减速开关位置200mm,双层下减速开关未动作
17 下减速开关4 错位
只安装了一级、二级或三级减速开关,但设置成有4 级减速开关(参见F182)
20 打滑保护故障 运行中(检修除外)超过F62(防打滑时间)设定的时间,平层开关无动作
21 电机过热 电机过热输入点有输入信号
22 电机反转故障
持续0.5 秒出现倒溜现象(上行时速度反馈<-150mm,下行时速度反馈>150mm)(主板反馈
口A、B 相反相)
速度反馈值大于允许速度持续 0.1 秒,报故障23。
当给定速度小于 1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0.25m/s
当给定速度大于1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1.25
最大允许速度<额定速度*108%
23 电梯超速故障
终端层以0.8m/s2 减速度运行时,速度反馈持续超过减速度0.1 秒,报故障23
24 电梯过低速故障
速度反馈值小于允许值持续0.5 秒,报故障24。
当给定速度小于 1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0.25m/s
当给定速度大于1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0.5
27 上平层感应器故障 高速运行停车后,上平层感应器未动作。
串行控制系统说明手册(F5021)
61/110
上平层感应器动作大于最大有效保护距离或大于最大无效保护距离时,报故障27
当平层插板长度小于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护距离=300mm 的4 倍
当平层插板长度大于 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护距离=平层插板长度的4 倍
当最高楼层小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大楼层高度的1.5 倍
当最高楼层大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大楼层高度的2.5 倍
下平层感应器不动作
28 下平层感应器故障
下平层感应器动作大于最大有效保护距离或大于最大无效保护距离时,报故障28
当平层插板长度小于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护距离=300mm 的4 倍
当平层插板长度大于 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护距离=平层插板长度的4 倍
当最高楼层小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大楼层高度的1.5 倍
当最高楼层大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大楼层高度的2.5 倍
32 运行中安全回路断 电梯运行中发生安全回路断开
主板 KMC 继电器无输出,但输入检测点有输入信号(KMC 接触器粘连)
输入接触器触点粘连检测
故障 主板KMC 继电器有输出, 但输入检测点无输入信号(KMC 接触器不吸合)
主板KMB(抱闸接触器)无输出,但输入检测点有输入信号(包含后置的两个检测点)
抱闸接触器触点粘连检测
故障 主板KMB(抱闸接触器)有输出, 但输入检测点没有输入信号(包含后置的两个检测点)
主板 KMY 继电器无输出,但输入检测点有输入信号(KMY 接触器粘连)
输出接触器触点粘连检测
故障 主板KMY 继电器有输出, 但输入检测点无输入信号(KMY 接触器不吸合)
37 门锁触点粘连检测故障 开门限位信号动作并有检测门锁信号
38 抱闸开关故障 KMB 有输出,但抱闸开关没有打开
安全继电器损坏不能正常吸合
安全继电器卡死
安全回路输入信号与检测触点不一致
主板安全回路高压输入口损坏
39 安全回路继电器触点故障
安全回路高压检测点与安全继电器检测信号不一致(F156=0 时)
有方向信号和运行输出,但变频器运行信号没有反馈。
40 变频器不运行故障
有运行输出和变频器使能输出,但变频器运行信号没有反馈。

网友A(2016-04-04):
1怎么呢下载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