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电梯故障代码

楼主(2013-10-27):
E11 #10T , 0N , 0FF 故障 E50 电梯高速超速故障  E12 #115B , 0N , 1FF 故障 E51 起动速度控制异常
    E14 #97 输入信号异常 E52 刹时停电故障
    E21 #11 输入信号异常 E53 运行速度偏差故障
  西子奥的斯电梯 3102 TCI SIGAL ACTIV 轿顶检修信号被触发
    3103 INITIALIZE RUN 初始化运行
    3104 OBSTACLE DETECT 因有阻碍物,门不能关
    3105 NUDGING RUN 逼迫关门
    3106 WRITE EEPROM 新参数存在电可擦存储器中
    3107 PASS PROT NORM 正常运行时,乘客维护安装被触发
    3108 PASS PROT CNTRUN 门机在持续运行时,乘客掩护装置被触发
    3109 SHUT DOWN MODE 系统终止运行模式
    3110 INSPECTION RUN 检修运行。
    3111 MAX OPD VELO 在以恒定的速度开门时达不到设定的曲线速度,偏差大于5HZ
    3112 MAX CLD VELO 在以恒定速度关门时,达不到设定的曲线速度偏差大于5HZ
    3113 EXc OPD STOP VEL 在开门尽前10MM内,实际速度大于设定速度偏差大于4HZ
    3114 EXC CLD STOP VEL 在门关尽前10MM以内,实际速度大于设定速度偏差大于4HZ
    3115 EXC OPD CRP VELO 在开门开端加速时

实际速度大于设定速度
    3116 EXC CLD STOP VELO 在关门开始加速时,实际速度大于设定速度
    3117 DEFAULT PARAMTER 将各参数的省缺值存入电可擦存储器
    3118 REOPENING 从新开门311931203121 EDS SIGAL ACTIV 有急停信号输入
    3122 SET UP INSTALL 开始自学习运行后被测超时
    3123 MCSS COMMUNE ERR1 门机与MCSS通讯中断
    3124 31253126312731283129 NO MORE EVENTS 故障结尾
    3200 EMERGENCY STOP 常常出现的重大错误导致急停,在其它故障编码中可找到具体的描写
    3202 ENCODER DEFECT 位置计算错误,在逻辑状态为“RDY”时才会断定出此故障,按服务器“M-3-15”检查位置盘算是否正确。
    3203 PARAMATER RANGE 输入的参数超出许可范畴,此错误解在初始化运行中被测出。
    3204 OPEN POSIT ERROR 当门全开时测得位置出错。(偏差超过10MM)。此错误只全在门机处于“RDY”逻辑状态下发生,检查编码器接线。
    3205 CLOSE POIST ERR 当门全关时测得位置出错,此错误只在门机处于“RDY”逻辑状态下产生,检查编码器接线。
    3206 NOT CLD IN TIME 在门正常关或强制关门时,其关门时间超过设定的“CLOSE PROTECTION TIME ”或“NUDGING PROTECTION TIME”值规模,在“CHECK SECURITY FLAG ”参数设为“1” 和门机逻辑状态为“RDY”时,会测出此故障。
    3207 OT OPEN IN TIME 实际开门时光超过“OPEN PROTECTION TIME”参数设定的时间,当“CHECK SECURITY FLAG”参数设定为“1”时,才会检测出此故障。
    3208 OVER CURRENT 系统在“RDY”逻辑状态时才会现此过流故障。
    3209 EXC OPD SPEED 开门时,在离门全开尽有80MM时,实测速度大于设定速度,检讨“CLOSE STOP POINT DECEL,DISTANCE OPEN”(偏差大于2HZ时)。
    3210 EXC CLD SPEE 关门时,在离门全关尽有80MM时,实测速度大于设定速度,检查“CLOSE STOP POINT DECEL,DISTANCE CLOSE ”(偏差大于2HZ时)
    3211 EXC OPD STOPPNT 门机开门在最高速度运行时被测出超时,修正“RAMP DOWN TIME”时间或“MAXOPEN/CLOSE VELOCITY ”
    3212 EXC CLD STOPPNT 门机关时,在最高速运行时被测出超时。
    3213 SIO-ERR:FRAME:串行接口,启动出错
    3214 SIO-ERR:SVT-BYTE:串行接口,服务器位数出错
    3215 SIO-ERR;CHECK SUM:串行接口。检测总位数错
    3216 SIO-ERR:PARITY:串行接口,奇偶校验错
    3217 SIO-ERR:MCSS SYN: 串行接口,同MCSS的串行通信同步错误
    3229 NO MORE ERRORS 表结尾附,

;如故障编号(3202,3204,,3205,3206,3207)待呈现,与位置出错有关,通过服务器“M-3-1-5”察看位置计数器的工作状态,门开时计数器的数什应增添,门关时计数器的数什应减少,如计数器数什为准确,阐明位置计数器有故障,当涌现故障z编号为“3206/3207”时,请检查马达
    E22 #12 输入信号异常 E55 电梯中速超速故障
    E26 规格表和数出错 E56 微动平层超速故障
    E27 反复故障检出 E57 微动平层运行间隔异常
    E31 #100R 输入信号异常 E60 电梯层高表和数出错
    E32 门区感应器故障 E61 电梯同步位置出错
    E33 变频器异常运行 E62 电梯层楼位置出错
    E35 厅门,轿门动作不一致 E63 电梯端站位置出错
    E36 变频器运行故障 E64 电梯端站减速把持异常
    E37 电梯逆转故障 E70 变频器故障报警检出
    E40 零速不一致 E71 变频门机故障 ***
    E41 电梯低速超速故障 E73 门区运行故障 FLM 0FF
    E42 软安全回路继电器 0N , 0FF 故障 E75 通讯检出故障 ***
    E43 变频器节制回路失电故障 E76 电梯匍匐时间异常
    E44 #11 动作超时故障 E77 自救检出故障 ***
    E45 #12 动作超时故障 E80 电梯运行中止门锁检出
    E46 速度低故障 E81 电梯检修状态异常
    E82 电梯微动平层超时故障
    E83 电梯安全回路故障检出
    E84 微动平层起动故障
    E85 变频器速度一致信号异常
    E86 电梯开门超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