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里有没有INC指令

楼主(2013-10-27):
小弟第一次用Somachine软件,请问有没有类似PL7里的INC指令?怎么写啊!?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PLC,但是这是基本指令啊,应该有你按F1找找

网友B(2014-01-28):
那就用两个数值相加嘛!一个设为常数“1”就行了!

网友C(2014-07-17):
用加法呗  循环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