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vfd-b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还请大牛给解释解释,感激不尽

楼主(2013-10-27):
最近要做一个通过台达plc控制台达变频器实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频率调节功能,通讯程序是按照编程手册上面的写的,外部接线用电话线RJ-11 接口接PLC的485,可是运行之后没有一点反应,(我是直接在wplsoft里面的线上模式操作的,程序里面的启动停止是用X0 X1的上升沿触发我也在程序里面强制ON),还有一点就是set m1122送信请求后m1127 m1129 m1140 m1141怎么会都没有反应?不是说只会出现这四种情况吗?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过C0的值来控制程序的一步步运行,如果通信错误的话C0的值不是也会增加让程序运行吗?怎么保证通讯的可靠性?

还请大牛给解释解释,感激不尽

楼主:
中间那段是截图的重复部分,麻烦大家给看看这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变频器那边也都按照要求做了设置,

网友A:
程序中没有M1127,把1123改成1127,你1143为ON,模式为RTU,但是你又调用的是D1150和D1151,ASCII模式才会调用它,不知道不变频器那边设置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B:
我刚把这个程序试了。测试通过。19步以前跟你一样。

你这完全是搬例子上的程序啊。SET了M10干嘛的?

1,你没给D2赋值。

2,采用轮询。

3,1123换为1127。

图片

网友C:
这样的结构有点乱,建议一条一条指令执行。即通讯一条就将一条数据处理完。

楼主设定的是,19200,8,N,2  RTU通讯格式,所以变频器需要设定相同通讯格式;

楼主想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所以运转指令来源需要设定为通讯;

一条一条指令执行,这样在监控的时候,可以看到停在那条指令未执行;

以上个人建议,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结构有点乱,建议一条一条指令执行。即通讯一条就将...

谢谢你的建议,我是初学者,纯粹是看书上的例子消化理解的,另外我想问下程序是怎么自动进行轮循的,我在仿真器里面模拟怎么C0的值一直不变?即便是通讯逾时也应该把C0增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没有M1127,把1123改成1127,你114...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下这个m1123 m1127的区别在哪里?不都是接受完毕吗?还有你说的d1150 D1151是ascii模式下才调用的,可是我看编程技巧上面说的rtu和ascii模式都是把h2102中的值存储于1073-1076中然后转换成十六进制存于d1150 d1151z中呀,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M1123接收完毕,适合RS指令,M1127接收传送完毕,出RS指令外都可使用,ASCII时,PLC自动把D1070到D1085的ASCII字符自动变成HEX。RTU时,D1070到D1085已经是HEX了,直接处理D1070到D1085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123接收完毕,适合RS指令,M1127接收传送完...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新手,你有没有台达方面的资料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345973902@qq.com

网友D(2016-10-12):
引用 楼主:
中间那段是截图的重复部分,麻烦大家给看看这程序到底是怎...

感谢分享 大力支持  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