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E系列PLC工程上传

楼主(2013-10-28):
我的 在线/下装工程文件/按钮是灰色,无法下装源文件。

网友A:
和利时LE系列PLC是新一代高性能中小型PLC,有标准型、经济型、行业专机三种类型。

其中标准型CPU带工程上传功能(下载前的操作决定了工程是否可以上传)

方法:

1、工程编译没有问题后点击“保存”按钮,然后选择“下装”。

下装完毕后点击“运行”PLC就可以独立运行了,但还不支持工程上传。

2、单击 在线/下装工程文件 按钮,把源文件下装到PLC后,此PLC才具备工程上传功能(上传的工程带密码和注释)。如果不进行“下装工程文件”操作,LE标准型PLC也会不支持上传的。

至于楼主说的“在线/下装工程文件/按钮是灰色”可能有两个原因:

A、你用的是经济型PLC或专机(经济型CPU编号后面带L)

B、程序改动后没有保存,可以看标题栏的工程名后面是否带“*”,如果带*表示没有保存,这种情况下单击“保存”按钮  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平台很好也。有支招的人,我就不能帮你什么,无线控制也许你能用得上,plc,堆取料机控制,dw-j31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