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机直流电的测量

楼主(2013-10-28):
各位前辈好:

         请教下,我需要测量整流机输出的直流电流(3~200A)波动变化情况,让它超出规定范围时,有警报输出,需要设备样的设备啊?

         比如:我设定30A,规格±1A时,需要在29A以下及31A以上有输出警报。需要选择什么样胡分流器及表啊?

      谢谢!!!

网友A:
选电流变送器,配智能型调节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电流变送器,配智能型调节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