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系列使能OZ干扰问题 求助!!!!

楼主(2013-10-28):
B2系列电机,伺服使能一开(P2-10=001),用示波器观察OZ和/OZ的波形干扰非常大,电压10V,伺服使能关掉就没有干扰,用示波器能看到OZ的波形?怎么解决啊 各位大神?CN1需要用双绞屏蔽线吗?

网友A:
差分信号,建议使用两支碳棒,用math的减来抓取。一般示波器碳棒的的地直接接在设备地上,干扰严重,波形失真厉害!附张以前抓的其他家的OZ信号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建议使用两支碳棒,用math的减来抓取。一般...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伺服使能一旦开启,电机编码器的Z点不能作为零点了 干扰很大,如果伺服使能关掉 手动转动电机,我抓取的波形和你这个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网友C:
一般是测量的问题,测量探头使用差分隔离方式的会好些,即使如此,共模干扰是避免不了的。你用双绞线将信号传输给接收端,看实际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测量的问题,测量探头使用差分隔离方式的会好些,即...

 实际工作也是不正常的,我设置电机遇到接近开关之后,找到一个Z信号作为原点,但是电机遇到接近开关就立即停止了,编码器也是立即停止返回计数。如果我关掉电机使能,手动转动电机回原,遇到接近开关之后,加上一个Z,编码器才会停止返回计数。

网友D:
这还叫干扰么???如果觉得有干扰,换用查分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叫干扰么???如果觉得有干扰,换用查分编码器。。

 电机的编码器就是差分信号的的啊,就是伺服使能开启OZ信号就不能用了

网友C:
你的Z信号的接收电路贴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Z信号的接收电路贴图上来看看

 就是直接从CN1连出来的Z信号的两根差分信号线双绞,然后接在运动控制卡的接线板上了啊

网友C:
你把伺服的外壳和运动控制卡的金属板之间连接共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伺服的外壳和运动控制卡的金属板之间连接共地看看。

 太感谢了,用你的方法,OZ信号现在能用了,看来CN1要用屏蔽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用你的方法,OZ信号现在能用了,看来CN1要用屏蔽线...

应该是编码器反馈信号线路的“接地”、“屏蔽”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来抓取这个信号的?这个信号的宽度和AB信号宽度是一个量级的,和PLC的扫面周期是一个量级的(ms);所以一般用运动模块来做,或者中断来做。如果是干扰的话,你抓OCZ信号好了,这个是共集极信号,比较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