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西门子s7-200接电源线?

楼主(2013-10-28):
从网上买了一个S7-200  214的CPU,想问一下N和L1怎么接线给PLC供电呢?

AC是交流,那么我找根线测出火线与零线后直接220V的家庭电就可以吗

网友A:
不用测,接上就可以了,交流电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B:
上面一排,最后三个端子,接地,接零,接火线,用市电就可以,原则来讲交流不分正负,不过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分火零。

下面一排,最后2个端子是24VDC输出,M为24V-,L为24V+,可以用来为后面的模块供电,容量较小,慎用。

你这个PLC是继电器输出,不可以用来发送脉冲。

楼主:
明白了,已经连上电了,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接上就可以了,交流电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D:
  完全 可以 ,直接 将市电 220V AC 接入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排,最后三个端子,接地,接零,接火线,用市电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