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与西门子S7-200SMART PLC功能比较

楼主(2013-10-28):
一 常用调试软件功能

1.软件安装与电脑系统兼容性问题

2.GX WORKS2与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界面功能介绍

3.符号表、程序上载、下载操作,监控、数据块、交差引用等调试功能应用区别

4.常用的位指令、上升沿、下降沿、取反等

5.节能输送案例演示

二 数据处理

1.基本数据类型

2.两种系列PLC数据类型的区别

3.FX与SMART处理数据的指令应用

三 实时时钟

1.FX与SMART实时时钟的读写指令

2.对应寄存器与时间的对应关系

3.演示案例

四 模拟量输入

1.两种PLC模拟量模块学习要点

2.FX系列FROM 、T0指令应用

3.FX缓冲区结构及特点

4.特性表与工程量的转换关系

5.标准程序分析

五 模拟量输出

1.使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案例控制工艺

2.FX系列与SMART硬件配置

3.程序处理的方法

六 PID闭环控制

1.FX系列PID指令缓冲区

2.SMART PID指令缓冲区

3.PID指令向导功能及设置步骤

4.PID调节面板作用

七 程序结构

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工作时的扫描原理

子程序应用的注意事项

SMART中子程序的带参数子程序应用

了解中断程序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八 高速计数器

1.编码器的分类

2.增量型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3.FX系列高速计数模式及对应I/O表

4.高速计数测矩离应用及程序分析

九 SMART高速计数器

1.SMART高速计数模式及控制I/O表

2.不同工作模式波形讲解

3.控制字中各个位的讲解

4.案例程序处理

十 FX通信RS指令应用

1.RS指令模式8位、16位选择

2.通信格式D8120的设置

3.RS指令标准程序结构

4.控制位M8122 、M8123处理

5.案例应用讲解

十一 SMART  MODBUS通信

1.SMART库文件功能块的含义及应用

2.通信数据处理的对应关系

3.案例讲解各通信功能块应用注意事项

网友A:
你说完了吗        ?

网友B:
个人觉得SMART为了抢占国内小型机市场而让西门子煞费苦心啊!

SMART结合了日系PLC的指令丰富的特点做了些整合。

加强了通讯,把以太网结合进来。

还综合了欧姆龙PLC主机上扩展插槽的特点。

甚至还在单主机的I/O点数量和脉冲输出点数量做了增加

把小型机的特点都综合进来,以加强市场占有率。

软件角度,把组态引入进来

和老版200界面柔和很多(才进入以为进了WPS)

总之还不错,订了一台,还没到货,估计不错。

网友C:
我在等着以太网通讯功能的实现,那时候这款PLC才真叫得上是性价比极高的多功能小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等着以太网通讯功能的实现,那时候这款PLC才真叫得...

 那样的话,在大陆也就没1200什么事了。

网友A:
smart 1200还差很远。

smart的点数很少。

网友E(2019-05-13):
smart我一直在用  挺好的

网友F:
SMART中SM0.5在三菱PLC中怎么表现?请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