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步进高速计数技术

楼主(2013-10-28):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正反转工作原理

步矩角、脉冲数量、脉冲频率定义及工程量控制应用

步进驱动器的工作原理

步进驱动器技术参数(线圈相数、工作电流、静态电流、细分设置)设定及选型注意事项

PLC、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的接线及注意事项

PLC定位指令应用(脉冲输出、相对位置、绝对位置、回点回归等)及相关指令使用原则

定位指令控制过程中相关标志位、字的应用及程序处理方法

定位指令程序编程的常用程序结构及注意事项

定位指令执行异常(定位指令使能为1无脉冲输出、原点回归方向导常、避免程序失步等)程序调试处理方法

两轴自动打孔案例:HMI人机控制启停、打孔数设定、三种程序结构讲解。

高速计数器

编码器分类及工作原理

增量型编码器结构组成

编码器主要参数:脉冲相数(A、B、Z)、编码器精度、输出类型(NPN、PNP)

编码器的工程案例应用:测量矩离、测量速度

PLC高速计数类型及I/O分配

高速计数器标准指令应用

伺服系统

MR-J2S伺服控制器型号说明及选型

MR-J2S伺服控制器控制系统组成及使用注意事项

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的控制原理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螺矩、脉冲当量概念及工程控制意义

位置控制中的电子齿轮比含义及计算方法

MR-J2S伺服控制器与PLC的接线,

MR-J2S伺服控制器内部控制线路及接线端子分布

脉冲类型选择及常用参数设置

常用故障代码处理方法

伺服定位案例练习与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