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 ABB 机器人呀 ?

楼主(2013-10-28):
    经过两天的安装,今天机器人已安装就位,准备开始调试,厂家有人有调试,可是看来看去感觉好难呀,二天了,我什么也没有看明白 呀 ?

1,那么多的原位点要设置,怎么去区分呀?

2, 机器人的伺服系统会失速吗,会误动作不? 好怕怕呀

3, 机器人软件从哪开始学习,还有那么多参数设置

网友A:
不会让你调试的,给你个程序卡,反正你的机器手一辈子也就只干一种工作。

网友B:
首先得学会示教他。

当然小弟连示教都不会。

机器有很多保护功能,最关键的是这种成熟产品运行起来非常稳定。

我们这的KUKA运行2年来一次故障报警都没有。

水哥看来最近有的忙了,不过听说机器人学习起来比PLC简单。

再提一下,我们这给机器人做一套程序4千块,二套就是8千,按套收钱。比如说2个输送轨道过来给码垛机实现分产品抓取就要8千块,很来钱。。。

网友B:
机器人有很多I/O端口,不放心搞个行程开关或者光栅什么的,过了位置直接报警。

吼吼。。。把他彻底锁在监狱里,一旦越狱就断你手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让你调试的,给你个程序卡,反正你的机器手一辈子也就...

  机器一辈子就做一个动作 ??

  那不如直接丢到废品站去了,不同的产品要不同的设定,还有有新产品,你不设置参数,有问题,你不要手动操作,或是故障时不不去处理?

   通讯网 老大哥,事情永远不是你想像的那么简单的说 !

网友C:
水哥!你不是去培训过的吗???

先定义:TOOLDATA/WOBJDATA/

后面定义IO

定义常量 变量

网友D:
供应商应该有培训服务的 还有教材提供

无非就是定义几个点 几个点之间怎么走法 走到哪个点夹具开始动作

你们产品种类不同 那就必须学会自己示教 首先教机器人

网友E:
1、原点(Home Position)应该只有一个吧,其余的都是维修位置等

2、他有旋转编码器会存在轴计算机板上的,和他SMU板会进行数据比对的,否则会报错

3、还是先从ABB机器人的手册看起吧,一般就只会给你个编程的手册,至于用串口调试那是ABB内部的···

希望我的回答你满意

楼主(2013-12-13):
   我没有去培训过呀, 现在无从下手 !

网友F(2016-03-15):
涨知识了,混点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G:
在网上可以下载到相关的学习资料。

网友H(2016-06-24):
要不要积分哟?要不要积分哟?要不要积分哟?

网友I:
混点积分!!!!!!!!!!!!!!!!!

网友J(2016-07-26):
长沙工控做ABB工业机器人的培训!有需要可以联系我3309551521

网友K(2016-09-07):
混点积分 我也在学习

网友L(2016-12-16):
混混积分,到时候下载点资料

网友M:
我也是初学者,一头雾水!

网友N(2017-05-09):
怎么入门呢,这是个问题啊

网友O(2017-07-12):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学会示教他。当然小弟连示教都不会。机器有很多保护...

能不能给点你以前调试过程序看下,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初学者,一头雾水!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初学者,一头雾水!

你好,我这里有ABB机械手的学习视频,扣扣:九三七一五九四三零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初学者,一头雾水!

你好,我这里有ABB机械手的学习视频,扣扣:九三七一五九四三零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首先得学会示教他。当然...

你好,我这里有ABB机械手的学习视频,扣扣:九三七一五九四三零

网友Q:
引用 网友S:
我也是初学者,一头雾水!

你好,我这里有ABB机械手的学习视频,扣扣:九三七一五九四三零

网友Q:
你好,我这里有ABB机械手的学习视频,扣扣:九三七一五九四三零

网友T(2017-09-08):
对于没有基础的人来说 刚开始确实比较难

网友U:
操作什么的都是别人写好的一套东西,最终还是要学会自己编才是实在

网友V(2018-06-09):
混点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W:
怎么学习啊,看着好复杂

网友X:
目前机器人是主流,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Y(2018-07-21):
怎么入门是个问题,我看了一些资料,也是感觉无所适从

网友Z(2018-12-12):
网上好多视频的上去多看看。

网友AA:
不是搞维修的  学会操作和日常机器人报错如何处理就行

校准  虚拟焊  枪卡在修模器如何处理等

网友AB:
目前机器人是主流,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AC:
目前机器人是主流,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AD:
可以手把手教你 my from ABB company shanghai

网友AE(2019-03-25):
不太清楚,我只是个混积分的小可爱QAQ

网友AF(2019-07-18):
在学习中寻找问题所在

安。

网友AG:
用了三年安川  表示用ABB好像有点蒙

网友AH:
小白路过,混点积分

网友AI(2019-10-05):
我也是不知从何学起

网友AJ(2020-09-28):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AK:
目前机器人是主流,是应该好好学习了!!

网友AL(2020-11-15):
一般情况下看下视频,操作几次就可熟悉了,网上有很多教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