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3-10-28):
注:物体的移动靠汽缸的动力,即控制电磁阀的通断,并且在不启动的时候,物体是处在最左边的位置。

动作过程:

当按下启动按钮时,黑色物体开始向右移动,并且内部的两个电机开始转动(右交流接触器控制),

当物体到达X1时,物体开始向左运动,到达X2时,停止运动,并且内部两个电机也停止转动,指示灯Y3亮。

本人菜鸟  刚接触没多久,哪位好心人帮我看看怎么写好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都写不出来,楼主该好好学习了,不要做伸手党,永远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有两个输出控制。

这个程序跟我实际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这样达不到所有的动作  我自己再研究研究好了 多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都写不出来,楼主该好好学习了,不要做伸手...

恩恩 对的  我还是个菜鸟 正在努力一步步变成老鸟 呵呵

网友C(2013-12-10):
兄,其实你可以先把前一段写出来的,然后考虑整个运转,我也刚学不久,主要还是自己去把这个逻辑关系搞好就可以了!

网友:
用流程SFC做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