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存在哪些不同点啊?

楼主(2013-10-28):
刚接触人机界面没多长时间,对于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分不清楚,后来请教了一个高手,现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啊,希望有同样疑惑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啊。

人机界面产品,常被大家称为“触摸屏”,包含HMI硬件和相应的专用画面组态软件,一般情况下,不同厂家的HMI硬件使用不同的画面组态软件,连接的主要设备种类是PLC。

而组态软件是运行于PC硬件平台、windows操纵系统下的一个通用工具软件产品,和PC机或工控机一起也可以组成HMI产品;通用的组态软件支持的设备种类非常多,如各种PLC、PC板卡、仪表、变频器、模块等设备,而且由于PC的硬件平台性能强大(主要反应在在速度和存储容量上),通用组态软件的功能也强很多,适用于大型的监控系统中。

人机界面,人与机器交互的平台,组态软件,触摸屏,甚至与一个按钮,指示灯,只要完成了人与机器的交互,就可以看为人机界面。而组态软件,只是作为人利用Pc与机器交互媒介,就好比人机界面是汽车,而组态软件只是组装卡车的生产线而已。

网友A:
 组态软件是运行于PC硬件平台、windows操纵系统下的一个通用工具软件产品,和PC机或工控机一起也可以组成HMI产品;通用的组态软件支持的设备种类非常多,如各种PLC、PC板卡、仪表、变频器、模块等设备,而且由于PC的硬件平台性能强大(主要反应在在速度和存储容量上),通用组态软件的功能也强很多,适用于大型的监控系统中。

 通过楼主的介绍,了解了组态软件和人机界面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下,不错

网友D: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人机界面(特指触摸屏),都需要组态软件才能完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