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和指针式的万用表的区别?

楼主(2013-10-28):
以前一直使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最近更换成了数字式的,感觉使起来很别扭似的。倒也是知道这个数字式的高级呀,可是在测一些数值的时候很迷惑,比如测阻值,如电机的绝缘电阻时,以前的指针式的一目了然,而数字式的却不那么明显,还是我不太会用??不知道,这两种型式的表哪种的好?还是我继续用以前的指针式的老式表呢?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使用时,在直流电压、电流档位上都是红表笔为正,黑表笔为负。

在电阻档就不同了,指针万能表黑表笔为正,红表笔为负。

数字万用表在电阻档则红表笔为正,黑表笔为负。

网友B:
各有个的好处吧,我测电压电流喜欢用数字表,因为不用考虑正负。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指针式与数字式万用表各有优缺点。指针万用表是一种平均值式仪表,它具有直观、形象的读数指示。(一般读数值与指针摆动角度密切相关,所以很直观)。数字万用表是瞬时取样式仪表。它采用0.3秒取一次样来显示测量结果,有时每次取样结果只是十分相近,并不完全相同,这对于读取结果就不如指针式方便。指针式万用表一般内部没有放大器,所以内阻较小,直流电压灵敏度为100千欧/伏。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千欧/伏。数字式万用表由于内部采用了运放电路,内阻可以做得很大,往往在1M欧或更大。(即可以得到更高的灵敏度)。

       这使得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可以更小,测量精度较高。指针式万用表由于内阻较小,且多采用分立元件构成分流分压电路。所以频率特性是不均匀的(相对数字式来说),而指针式万用表的频率特性相对好一点。指针式万用表内部结构简单,所以成本较低,功能较少,维护简单,过流过压能力较强。数字式万用表内部采用了多种振荡,放大、分频保护等电路,所以功能较多。比如可以测量温度、频率(在一个较低的范围)、电容、电感,做信号发生器等等。数字式万用表由于内部结构多用集成电路所以过载能力较差,(不过现在有些已能自动换档,自动保护等,但使用较复杂),损坏后一般也不易修复。数字式万用表输出电压较低(通常不超过1伏)。对于一些电压特性特殊的元件的测试不便(如可控硅、发光二极管等)。指针式万用表输出电压较高,(有10.5伏、12伏等)。电流也大(如MF-500*1欧档最大有100毫安左右)可以方便的测试可控硅、发光二极管等。对于初学者应当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对于非初学者应当使用两种仪表。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同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量程,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转换开关

    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同的档位和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