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扬机带重物下落导致柴油发电机组逆功率,应怎样解决,卷扬机带重物下落时电机是什么工作状态

楼主(2013-10-29):
当一台柴油发电机组负荷有卷扬机或起重机带重物下落时,会导致发电机逆功率报警,这种情况应怎样解决?另外卷扬机带重物下落时电机是什么工作状态,请专业人士指导,多谢!

网友A:
电机毫无疑问也处于发电状态。而且发出来的电压一定要比发电机的高。这种一拖一的组合只能够用电阻消耗下降时产生的电能。或者用摩擦等直接消耗机械能。因为整个动力系统中毫无疑问,势能一定要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

用变频器可以很方便解决消耗的问题。但是用柴油发电机组带变频器,感觉有点冒险。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专门这样用的控制器?如果要改发电机组成为可以释放能量的空压机应该是最理想的方案。发电机工作在电动状态,带动柴油机,柴油机关闭油门,压缩冲程向外打气。淮柴6160发电机组的第六缸是可以用于压缩机状态的。

柴油机要工作在压缩机状态,必须汽缸盖有测压孔等排气孔,用于安装阀门。柴油机安装了这个阀门后会影响压缩比,小机很明显,大机影响轻微。高压油泵只要拉住死火线的话就可以停止供油。

发电机这里要看能不能工作在电动状态,一般都不行的。

自己改的话觉得还是别搞算了。改成碟刹吧,加个行车制动器。用编码器检测电机的速度,PID控制制动器的制动力。这个时候的电机断电,全凭制动器控制速度。

大型客车上有个电涡流制动缓冲系统,也看看行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毫无疑问也处于发电状态。而且发出来的电压一定要比发...

 现在柴油发电机组带变频器问题不大;

据我所了解,现在河道,湖泊大型工程船上用变频器已经比较普遍了;

并且故障率还比较低

网友A:
如果发电机电压的波动不会太大的话,能保证变频器不报警,就是一个很好的配置。

我以前遇见过发电机的功率盈余较小,大电机启动的时候电压降得很低。才300伏,担心出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毫无疑问也处于发电状态。而且发出来的电压一定要比发...

 用电阻消耗吧

网友D:
可以在主回路上加断路器,在卷扬机下降时控制断路器断开主回路

网友E(2015-05-15):
可以安装提升机逆功率装置,然后控制电阻柜.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联系我. email_cht@163.com

网友F:
重物在下降时处于发电常态,这种能量可以通过柴油机损耗掉的,只要电压频率在正常范围内,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F:
如果电压、频率变化大,可以加装接触器与外接电阻,在下降时控制接触器动作,把部分电能消耗在电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