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热元件问题

楼主(2013-10-29):
 我厂有台提升机,电机22KW,热元件整定值44A。现中控显示电流波动,最低是60A,七分钟后热元件动作,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吗?负载过电流,热保护动作,很正常啊!22KW电机60A电流,过了1.5倍了。查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吗?负载过电流,热保护动作,很正常啊!22KW电...

我主要强调的是7分钟

网友B:
热继电器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继电器什么牌子的

AB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热继电器什么牌子的  ...

ABB

网友C:
  当然不正常了!

   你 22KW 的电机正常负载时的电流达到 60 A  就是超了,检查电机的轴承, 接线,刹车,负载过大不>

网友D:
   “七分钟后热元件动作”,如是过载,元件动作响应时间太慢了!“现中控显示电流波动,最低是60A”,电流显示准确否?用一个合格的钳形表比对一下数据。

网友E:
热继电器是实现电机过载保护的.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1.05倍  动作时间>2H;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1.2倍  动作时间<2H;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1.6倍  动作时间<2MIN;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6倍  动作时间>5S;

22KW 的电机正常负载时的电流达到 60 A是整定电流44A的1.36倍,因此热继电器7分钟后动作是正常的.

网友F:
7分钟应该是有点儿长了。要是1~2分钟跳掉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正常吗?负载过电流,热保护...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7分钟。

热量的积累使热元件动作,电流波动就是忽大忽小呗,你测到最小60A,可能不准确,没有哪种仪表能测最小值。电流积累也就是热量积累没到动作值,所以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

我们有中控电流曲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热继电器是实现电机过载保护的.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按照这样说来,七分钟保护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xksdl...

电流信号采集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