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过载动作时间问题

楼主(2013-10-29):
电机过载额定电流1.05倍,可长期运行。过载2倍,又可运行多少秒。过载多少倍,又可运行多少秒。我网上搜索了很久,没找到。各位老师能提供吗?

网友A: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

对的,就是查你的热继电器保护曲线,如上图。

网友C:
 其实正常工作情况 时,电机不适合长时间过载,那这时就能通过 热继电 器 的 整定时间进行控制,但实际的 跳开时间曲线各大品牌可能会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D:
这个最终应该是转换到电机的温升特性来确定,不同家的电机(即使同功率的,由于工艺的差别)温升特性不一样,即使温升特性相同,然后还要从电机材料来考虑(电机所使用漆包线的耐温等级不同),所以各家的电机过载时间应该不尽相同。而驱动器中的过载保护时间可以设定的,而且设定一般要比电机最大特性小(用于保护电机,同时保护自己),这个可操作性比较大。

网友E:
过载2倍估计1分多钟就跳了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1.05倍  动作时间>2H;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1.2倍  动作时间<2H;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1.6倍  动作时间<2MIN;

实际电流是整定电流电流的  6倍  动作时间>5S;

网友F:
反时限特性有好多种,与电机负载有关。没有唯一确定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