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度表会走吗?

楼主(2013-10-29):
三相三线电度表,电度表接线有:进线:A、B、C、N,四个接线端,出线只有:A、B、C三个接线端。接线方式为:进线三根火线及N线分别接电表进线A、B、C、N端,出线接A、B、C,及N线与进线N接到一起。请问:这样计量与实际用电有误差吗?还是在此电表下端的单相用电设备用电不计量?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啊?

网友A:
其实,所有电表的N在电表内部就是连通的,只是多了个接线柱而已,计量一样。

网友B:
   "进线:A、B、C、N,四个接线端,出线只有:A、B、C三个接线端"是指什么端子,电压端子?不管怎样,如果单相用电设备电路接入了电表(直接接入式)或互感器一次绕组(互感器接入法),电表就计量了它的用电量,反之,没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