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可以用8个PID,请问题300可以多少个PID

楼主(2013-10-29):
200可以用8个PID,请问题300可以多少个PID,谢谢谢谢

网友A:
300PLC不限制PID回路数量,只要程序大小不超过CPU的工作内存就可以。

网友B:
一般S7-300规定 20ms最小采集周期。照这样计算的话最多7个(OB1默认最大是150ms,超出报警,可以设置。)

楼主:
1楼和2楼大哥,你们说的正好相反,我要相信谁啊,我哭

2楼我有点不相信,200都8个,300怎么可能7个呢。

网友C:
看扫描周期,没有多少个的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