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 PLC 能直接通讯吗?

楼主(2013-10-29):
   现在原来有一台 S7-318-2DP 的 PLC ,现在现增加一台 ABB 的机器人设备,用的是 314-2PN/DP 的 PLC , 想与原来的 S7-318-2DP 的 PLC 进行直接通讯. 用哪和种通讯方式较为实惠方便?

  能直接用一根 PROFIBUS 线将两台 PLC  DP 接口连接 后,进行通讯传送几个字的数据吗 ?

网友A:
用mpi或profibus方式都可以

网友B:
两台300PLC之间可以进行DP通讯。

西门子300PLC之间的DP通讯应用实例

网友C:
距离近的话可以用MPI通信的;距离远就用DP通信吧;

可以参考西门子300PLC之间通信案例;

MPI协议,方法很多:全局数据包通信方式、无组态连接;

DP2:可以采用组态智能主从站的方式进行能信。

网友D:
可以,用一个作为主站,一个从站就可以了,用MODBUS、或作为扩展机架

网友E:
PROFIBUS-DP通讯方便也最经济省事,如果数据量大又要求快的话可以在318上加块CP343-1的网卡走以太网,MPI强烈不建议

网友F:
可以通讯上。

网友G:
直接给后加的系统加一个DP模块作为一个从站即可

楼主:
   原来的一个系统在正常使用,能不停吗,只是组态后不项目的一个 PLC,还是两个 PLC 都要重新组态 ?

   两个 PLC 差不多 10M 多一点

  谁在相关 案例 呀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一个作为主站,一个从站就可以了,用MODBUS...

是的 必须设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