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29):
交换机与下位机通讯时交换机指示灯不亮,PLC通讯口用编程线与计算机通过编程软件也通讯不上,是不是PLC  CPU坏了

网友A:
你是以太网通信吧;

-----------------------------

可以直接用点电脑和PLC连的,一根网线就可以测试;

这样可以检查交换机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你描述的问题比较模糊,最好带图片,这样比较有说服力,有图片有真相么

网友C:
中间是不是线路的问题,再者是程序的问题,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