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刀头主要用来焊什么元件?

楼主(2013-10-29):
以前一直使用的尖形的烙铁头,想换个刀型的烙铁头试试,不知焊贴片元件好用吗?

网友A:
   刀头式电烙铁的接触面积大,用于焊接间隔比较大的元器件或较粗的导线更牢,不易虚焊;尖形的烙铁头适合集成电路板密集型元器件的焊接,不易造成元器件短路。贴片元件也是属于后一种焊接。

网友B:
贴片IC拖焊很方便。

网友C:
刀型接触面积大,同功率下,提供更大的热量,所以一般大接触面积的零件比较合适,同时无铅要求温度高,也采用类似的形状;另外,由于接触面积大,在贴片IC管脚拉锡时(应该是表面张力作用下),也方便拉匀称,干净。

网友D:
这个学习学习了,电烙铁用的不是多好

网友E:
学习了!赞一个!好经验!

网友F:
电烙铁用用就不挂锡了,用砂纸打磨好了,用几次就有不挂锡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刀头式电烙铁的接触面积大,用于焊接间隔比较大的元...

 说得真好。

焊接不同管脚的元器件,根据要求选用烙铁刀头、尖头或马蹄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