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同步新发现

楼主(2013-10-29):
各位大哥,小弟发现一个伺服同步的办法,不知对不对,请大家指点,两台伺服控制器,一台做主,另一台做丛,主伺服的脉冲信号由上位机PLC给定,然后丛伺服的脉冲信号源由主伺服的脉冲输出给定。请问各位大哥,这样成吗?

网友A:
这样的同步性取决于主伺服的响应及跟踪性能,如果参数(主要是主伺服)调得好的话,肉眼几乎看不出差异。但实际上从伺服是稍稍滞后于主的,并且停止时从伺服抖动稍大于主。

网友B:
“主伺服的脉冲信号由上位机PLC给定,然后丛伺服的脉冲信号源由主伺服的脉冲输出给定。”

1、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2、应该是从伺服的指令脉冲信号来源于主伺服的检测编码器!

3、你可以参考电子凸轮的主从控制原理!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这样做。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这样做。...

您好,我想同步驱动一根导带,电机一大一小,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推荐这么使用,若脉冲从plc发送到主轴,主轴反馈发给从轴,会出现主从之间的延迟,容易造成牵扯产生的从轴的连续再生问题。

   建议将plc的相同指令同时发给两台伺服,没有主从之分。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
sdffdsssssssss测试一下!

网友E(2013-12-12):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川电机客户...

你好,假如原先是用齿轮实现速比的,如果去掉联动齿轮,换成两台伺服,PLC发指令给某频率比的脉冲给两伺服,与机械齿轮传动相比,同步精度能保证吗,我要用在机床内联动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果接受脉冲一致,可以调节增益达到很好的同步性。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