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各组成部件的作用

楼主(2013-10-29):
PLC在生产中具有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用途,主要有CPU,I/O模块,编程器,存储器,电源等几部分组成,下面就介绍一下它各个部分的作用。

  1.CPU——是PLC的核心部分

与通用微机CPU一样,CPU在PC系统中的作用类似于人体的神经中枢。其功能:

  (1)用扫描方式(后面介绍)接收现场输入装置的状态或数据,并存入输入映象寄存器或数据寄存器;

  (2)接收并存储从编程器输入的用户程序和数据;

  (3)诊断电源和PC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及编程过程中的语法错误;

  (4)在PC进入运行状态后:

  a)执行用户程序——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逐条读取指令,经命令解释后,按指令规定的任务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去启闭有关的控制电路)

  b)进行数据处理——分时、分渠道地执行数据存取、传送、组合、比较、变换等动作,完成用户程序中规定的逻辑或算术运算任务

  c)更新输出状态——输出实施控制(根据运算结果,更新有关标志位的状态和输出映象寄存器的内容,再由输入映象寄存器或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实现输出控制、制表、打印、数据通讯等)

楼主:
2.存储器

  系统程序存储器——存放系统工作程序(监控程序)、模块化应用功能子程序、命令

  解释、功能子程序的调用管理程序和系统参数

  *不能由用户直接存取

  用户存储器用户程序存储器——存放用户程序。即用户通过编程器输入的用户程序。

  功能存储器(数据区)——存放用户数据

  PC的用户存储器通常以字(16位/字)为单位来表示存储容量。

  注意:系统程序直接关系到PC的性能,不能由用户直接存取,所以,通常PC产品资料中所指的存储器形式或存储方式及容量,是指用户程序存储器而言。

  3.I/O(输入/输出部件)

  CPU与现场I/O装置或其他外部设备之间的连接部件。PLC提供了各种操作电平与驱动能力的I/O模块,以及各种用途的I/O组件供用户选用:

  输入/输出电平转换

  电气隔离

  串/并行转换

  数据传送

  A/D、D/A转换

  误码校验

  其他功能模块

  I/O模块可与CPU放在一起,也可远程放置。通常,I/O模块上还具有状态显示和I/O接线端子排。

楼主:
4.编程器等外部设备

  编程器——PLC开发应用、监测运行、检查维护不可缺少的工具

  作用:用于用户程序的编制、编辑、调试、检查和监视

  通过键盘和显示器去检测PLC内部状态和参数

  通过通讯端口与CPU联系,实现与PLC的人机对话

  分类:简单型——只能联机编程;只能用指令清单编程

  智能型——既可联机(Online),也可脱机(Offline)编程;可以采用指令清单(语句表)、梯形图等语言编程。常可直接以电脑作为编程器,安装相关的编程软件编程

  注意:编程器不直接加入现场控制运行。一台编程器可开发、监护许多台PLC的工作。

  其他外设:磁盘、光盘、EPROM写入器(用于固化用户程序)、打印机、图形监视系统或上位计算机等等。

  5.电源

  内部——开关稳压电源,供内部电路使用;大多数机型还可以向外提供DC24V稳压电源,为现场的开关信号、外部传感器供电。

  外部——可用一般工业电源,并备有锂电池(备用电池),使外部电源故障时内部重要数据不致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