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工程拷贝

楼主(2013-10-29):
刚接触工控编程,手头有两块触摸屏,其中一块开机就会启动程序覆盖了桌面,想请问下如何才能将这个触摸屏中的工程拷贝到另外一个触摸屏中?谢谢!

网友A(2017-05-04):
这个,开机就点屏幕,然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B(2018-08-14):
插入U盘,屏上电后,长按屏上任意位置,进入开机菜单,点击选项文件复制(好像叫这个名字),再选择导出项目目录到U盘上,同样的操作,在另一块屏上导入项目目录

网友C(2018-12-01):
谢谢老师分享,,主要是要挣积分,,,,

网友D:
复制MCGSBIN文件到另外一个屏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E(2019-02-06):
开机进入CE有密码,如何解。

网友F(2019-03-13):
谢老师分享,,主要是要挣积分,,,,

网友D(2019-04-22):
开机进度条后有密码那都不是事,做一个MCGS进WINDOWS CE 的U盘就可以直接跳过那个密码进入CE系统,还可以找到进度条之后的那个系统属性密码,工程密码,管理员密码,负责人密码,还可以通过修改系统文件,解决昆仑通态定制屏不能连接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