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13-10-29):
公司这两天接了新的订单,一条生产线运转起来了,我们用的施耐德变频器,型号是ATV302,功率是2.2KW,设备运行结束,全部停机,按照正常情况下,所有设备停止运行。突然感觉有台电机嗡嗡响,声音不大,要嘈杂的车间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这个电机带的传送带没有运转,摸电机电机温度在升高,打开配电柜发现变频器显示DCR,不明白啥意思,手册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按了复位停止键恢复正常,仔细分析怀疑变频器有输出导致的,为什么没有停止呢?不是信号问题,可是重新上电运行后没有问题,打400电话问施耐德工程师也解释不清楚,请大家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客服都解释不清楚,就难说了,要是这事偶尔出现就不好查了。要是经常出现还可以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都解释不清楚,就难说了,要是这事偶尔出现就不好查了...

偶尔,就一台出了这个毛病

网友B:
是否设置了直流制动所引起?

都是照LZ描述,能明显感到电机温升,似乎又不是...(直流制动时间不能设置太长)

建议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置参数看看

网友C:
故障代码都是乱码,是不是变频器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故障代码都是乱码,是不是变频器是坏的

网友E:
好像是直流制动坏了,也就是变频器直流制动管击穿或者其他原因

网友D:
这种故障施耐德的工程师都没有遇见,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清,有条件的话发回施耐德检测

网友F:
DCR--确认没看错吗?

网友G:
你设定错了一些东西。变频器好像工作在直流制动了。有些参数控制不运转的时候就一直实施直流制动,在需要旋转的时候就正常旋转。

网友H(2013-12-04):
对: 芳季  你设定错了一些东西。变频器好像工作在直流制动了。有些参... 内容的回复LZ说重新上下电就好了,应该不是参数的事吧。。

网友I:
有输出又不转说明只要两相或是直流电,要么是变频器有问题要么是在直流制动。但直流制动的时间不会很长时间,不经常出现可能是当时有什么干扰导致变频器当时的工作状态不正常,类似死机,程序乱之类的。复位和重启就没事了。毕竟数字的东西里边运行的都是程序。

网友J:
我感觉应该是OC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