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时钟指令

楼主(2013-10-29):
各位大侠:

read-RCT 指令读出来的数据咋不对呢?请教大侠(今年是13年,vb0该是13啊,用S7-200,CPU226,在软件是点过实时时钟了。)

网友A:
BCD码13,不正是10进制的19么。

网友B:
读出来的数据是BCD码格式,转换为整数就是我们实际使用的数据了。看下图:

网友C:
读取的数据时BCD格式,需要进行数据转换。

要计算时间需要将BCD格式的时钟数据与十进制的数据之间的转换,使用相应的转换指令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的数据是BCD码格式,转换为整数就是我们实际使用...

谢谢大侠,哈哈,确实对了。

楼主:
谢谢各位哈哈,自己琢磨就是钻牛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码13,不正是10进制的19么。

大侠,BCD码13怎样理解,BCD码不都是0和1表示么?十进制19的BCD码是 0001 1001么?BCD码13又怎样理解?怎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