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电烙铁的效能

楼主(2013-10-29):
    常用电烙铁的内部结构是一个中空的瓷管,瓷管上缠绕电热丝,瓷管中插入铜棒。在使用过程中,电热丝发出的热量仅有一部分传入瓷管,并且瓷管很厚,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热量用来加热铜棒,电热丝不易散热,往往因过热而烧断。近来有人将烙铁头的尾部做成中空的铜管,用云母片绝缘后,将其套在电热丝上。这样,可使电烙铁的效能提高一倍以上,并大大延长了烙铁的使用寿命。普通45瓦电烙铁改装后,其发热量相当于100瓦的电烙铁,并且能长期连续工作而不损坏。具体改装方法如下:

    将直径10毫米的瓷管(可采用5瓦2000欧线绕电阻用的瓷管)两端用砂轮磨出两个槽,其中一端还需磨出一缺口,用直径约0.2毫米的电热丝在凹槽中绕两圈绞住作为引出线。

    电热丝的电阻可按下式计算(以220伏45瓦电烙铁为例):

           R=U2/P=220*220/45=1070欧

    式中  R为电热丝电阻,欧;

          U为电源电压,伏;

          P为电烙铁的功率,瓦。

    电烙铁工作电流计算式为:

          I=P/U=45/220=0.2安

    根据电烙铁的工作电流,可查电热用圆形镍鉻合金线规格确定电热丝线径。

    由于在加热过程中电热丝表面产生具有绝缘作用的氧化层,所以在瓷管上可以单层密绕,两端在引出线上多绕几圈,以使其固定。

    烙铁头用紫铜棒车制,将绕好的电热丝瓷管用厚度为0.1-0.2毫米的云母片包一层,插入烙铁头中,引出线用小磁珠套好,将线引出改装完毕。

网友A:
首席学习了这个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B:
45瓦相当于100瓦?能量哪来的啊?

导热效率高了不等于功率大了,是吧?

发热丝产生的热量终究都会导致内外温差加大,而导致热量的传递。

发热丝温度降低了,这是事实,这点我同意。

退一步,是不是由于温度降低了,造成电阻下降,所以功率增大了?

网友C:
楼主亲自做过吗?电热丝密绕靠氧化层绝缘,在常温下也许可以,但在高温下电热丝膨胀挤在一起,还能绝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亲自做过吗?电热丝密绕靠氧化层绝缘,在常温下也许可...

   既然电热丝表面产生具有绝缘作用的氧化层是来自加热过程,选用的是电热用圆形镍鉻合金线,查合金线规格知其可耐受500℃高温,绕线方式是单层密绕而不是层叠,不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C:
问题是常有电热丝被烧红的情况出现,因此密绕的寿命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