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交流电控制24V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3-10-29):
请教各位前辈们一个问题?

我想用一个24V的二极管

用220交流电来控制她,

我想问问各位用什么型号的“电阻”,并说明原因

网友A:
14007就可以直接用于220V整流呀!整流后再降压就得到24v啦

网友B:
220V交流电控制二极管,有这么做的吗?

二极管只是做整流(也就是单向导通,至于二极管其余特性你可以参考电工手册,例如二极管可以做收音机的检波等),从你问这个问题建议你看一下电子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