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传感器接线图

楼主(2013-10-29):
附件为温度传感器PT100和倍福模块的接线图。

+R1

RL1

--R1

sh

各是什么线?

楼主:
工作原理是什么~?

谢谢哪位懂的赐教一下~

网友A:
PT100 為4線式      倍福模块為3線式

WH---主線路+

BN--- +補償線路

GN---主線路-

YE--- -補償線路

PT100 ---->當溫度為0度C時   電阻值為100歐姆

利用公式==>當溫度為10度C時   電阻值為103.903歐姆

故當電阻值有極微小的變化  對要求精度高的設備(如實驗室)0.1度C都可能影響實驗

因此主線路  電線的阻值就可能影響到實際的溫度

所以把  補償線路阻值當做主線路的阻值把它減去 就可得到比較接近實際的溫度

楼主:
对: john42tw PT100 為4線式      倍福模块為3線式WH-... 内容的回

补偿线路的电流为恒流吧~

是否为把主线路的电流大小转变为温度信号~?

当电阻变化,主线路的电流也变化了,对应的温度大小也变化了~?

网友B(2020-08-18):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