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压的技巧

楼主(2013-10-29):
        1.万用表测电压时的常用方法步骤如下:
  首先,要将量程开关对准标有V的五档范围内(测试交流电压要对准交流电压的档位,测试直流电压时要对准直流电压的档位)。
  其次,在测量电压时,要把电表表笔并接在被测电路上。根据被测电路的大约数值,选择一个合适的量程位置。干电池每节最大值为1.5V,所以可放在5V量程档。这时在面板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500应作5来读数。即缩小100倍。如果表针指在300刻度处,则读为3V.注意量程开关尖头所指数值即为表头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对应值,读表时只要据此折算,即可读出实值。除了电阻档外,量程开关所有档均按此方法读测量结果。
  最后,在实际测量中,遇到不能确定被测电压的大约数值时,可以把开关先拨到最大量程档,再逐档减小量程到合适的位置。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正、负极性,若表笔接反了,表针会反打。如果不知遭电路正负极性,可以把万田表量程放在最大档,在被测电路上很快试一下,看笔针怎么偏转,就可以判断出正、负极性。
  2.万用表测电压的的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综上所述,万用表不仅可以用来测量被测量物体的电阻,交、直流电压还可以测量直流电压。甚至有的多用表还可以测量晶体管的主要参数以及电容器的电容量等。本文从万用表的基础知识和万用表测电压的技巧的两个方面来介绍万用表,希望通过本文能够让你进一步掌握万用表的基本技能。

网友A:
学习了!万用表是初学者的必备工具

网友B:
万用表的保养很重要。为什么有些人的万用表容易坏,除了使用不当外,保养不好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C:
这个不如我们公司那些<此处内容被屏蔽>:经常性用电阻档测量市电(很多时候是380V动力电),要么就是用电流档测量市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万用表是初学者的必备工具

网友E:
在单位做维修,天天用到万用表,学习了!

楼主:
我上学时候组装的一块MF47万用表  至今还在用

网友F:
现在一般都是用电子式的了,比表盘的方便一些

网友G(2014-01-22):
万用表是初学者的必备工具

网友G:
天天用到万用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