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串口经常被烧

楼主(2013-10-30):
西门子S7-200 串口一般一两个月烧一次   串口是接仪表的   仪表的输出信号加个光电隔离器是不是会防烧  有谁可以推荐一款吗

网友A:
加个隔离模块就可以,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隔离模块就可以,网上搜索一下。

谢谢  能推荐一款吗   就485光电隔离的就可以了ma吗

网友B:
这是s7-200最不爽的地方!共地试试,PLC是交流供电的话要注意与仪表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