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步进电机001

楼主(2013-10-30):
怎么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求一段示例程序

网友A:
发脉冲就可以转的,主要是接线要参照步进的说明来接!

还有就是驱动器的设定,电流,锁定电流与细分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脉冲就可以转的,主要是接线要参照步进的说明来接!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