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70GOT触摸屏维修

楼主(2013-10-30):
三菱A970GOT  和CPU通信链接不上,已和其他倒换过,确定是人机界面问题,有大神吗?

网友A:
是总线位置通信不上还是串口位置通信不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总线位置通信不上还是串口位置通信不上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总线位置通信不上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