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MT4512T通讯

楼主(2013-10-30):
请教:omron PLC CP1H  (通讯模块CP1W-CIF11)如何与步科MT4512T触摸屏通讯?我按照说明试了数次,还是弄不成,只好在此请教各位专家,请详述设置步骤,谢谢!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等等

网友B(2013-12-07):
首先检查线焊的对不对,然后再检查参数设置对不对。CIF11是485通讯,请注意。25448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