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站不能同时上线

楼主(2013-10-30):
自己开发的DeviceNet从站,单独运行时,各种操作正常。当继续增加自己开发的节点时,前一个节点被挤掉,后一个节点上线,正常数据收发。请问高手帮忙分析可能的原因。

    2从站地址不同,自制通讯线,带终端电阻。

网友A(2015-10-09):
建议楼主选厂家提供给你的通讯线!

网友B:
D网地址及波特率是否正确,终端电阻的位置,还有电源供电,D网配置,有很多原因。

网友C(2018-11-21):
看下波特率和地址

网友D(2019-04-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