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H的屏想和西门子S7-1200连接,请教怎么做?

楼主(2013-10-30):
是不是通过PLC的以太网接口连接,连接线怎么做?另外触摸屏如何设置?选择什么协议?是不是Modbus RTU?触摸屏里的PLC地址怎么写?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软件里面可以选择1200的

认真看看手册 和软件

网友B(2018-01-23):
手册确实很全面

网友C(2018-04-28):
IH的触摸屏好像不能直接选择1200PLC,IH也没有以太网接口,需要通过Modbus通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