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怎么检测 是否是绕组过热

楼主(2013-10-30):
电机过热怎么检测,是否是绕组过热

网友A:
    电机过热不只是绕组过热,电机线路、散热系统(如散热风道)的过热也是其中一部分。可用红外热像仪测温,可准确检测电机发热部位。

网友B:
   电机过热不只是绕组过热,有可能是缺相电机过热,也有可能是负载过大,还有可能是 轴承磨坏也有可能过热---

网友C:
电动机过热,测量绕组温度很简单,一是测量外壳温度、二是测量部位改为--电机吊装的吊耳拧下,然后测量。然后根据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来判断电动机是否过温。

网友D:
过热有散热通风问题和电机原因  有线圈和轴承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