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飞车启动报警

楼主(2013-10-30):
        我公司有一台160KW的水泵由380V低压变频器拖动,运行过程中变频器失电10秒后电源恢复,泵的速度惰转到原来的1/3,期间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和启动信号一直在,电源恢复后变频器报温度过高报警启动失败。请问各位大侠对于没有飞车启动功能的变频器进行飞车启动是否一定会报警?飞车启动的电流为何会比从静态启动的电流更大?望不吝赐教!

网友A:
飞车启动电流高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与电动机运行频率不匹配,使电机转差频率过大造成。

飞车启动频率追踪,一般有最高频率向下追,掉电前频率向下追,指令频率向下追,固定频率向上追(如从0开始),电机转速检测直接匹配等方式。

除电机转速检测方式外,大多数情况下转差都会比较的所以电流就大。为了克服电流过大,可以使用追踪限流功能,即使转差过大,也会把电流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使变频器不至过流。

如果不具备飞车启动功能,也不一定会造成变频器报警,可以使用限流降频功能来代替飞车启动功能,当然我不觉得飞车启动都没有的变频器会把限流降频功能做得到家。

所以,我觉得好是使用直流制动功能来停机,从0启动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车启动电流高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与电动机运行频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车启动电流高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与电动机运行频率不...

   学习了,但还是有点不明白,普通变频器在泵静止情况下启动的时候转差率比飞车情况下启动的转差率小么?是否因为变频器在飞车情况下启动频率输出依然按照设定的加速时间从0开始线性增加到断电前的设定值导致飞车启动时转差率过大从而过流?

网友A:
正常启动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或数Hz )开始逐渐增加,电动机开始旋转,所以转差不大,电动机电流就不大。

飞车启动,电动机还在转,如折合的频率为30Hz,如果变频器输出1Hz启动,差距这么大,转差太高了,回馈能量太大,肯定要过流。如果变频器输出50Hz,一样的转差也太大,变频器驱动负荷太大了,一样过流。

频率追踪,比如从上往下追,输出50Hz,一样的电流会很大,但变频器会降低输出电压来限制电流到一个不高的值(比如电动机额定电流),保障变频器不产生过流,逐步降低输出频率,当输出频率和电动机转速接近时,电流就会下降,当完全同步时只有激磁电流,这个电流就很小了(比电动机空载电流还小点),这个就作为追踪成功的判断条件,然后按正常的加减速时间设定输出频率到设定值。

网友C:
  好多变频器都有泵切换的功能,就是并联两个泵AB泵---倒泵的功能,比如原来运行A泵,倒换成B泵运行,此时A泵的速度调低后--A泵的电动机有可能被负载拖着反转,此时变频器并不会跳停。你说的情况,泵应该还没有反转,只是速度降低了,此时应该启动电流更低,不应该报过载的及温度过高的。应该检查变频器是不是本来有问题。

网友C:
  另外你可以说说你是啥型号的变频器吗?然后大家找找资料,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楼主:
vacon的变频器,132cx4,芬兰的牌子,貌似市面上用的比较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启动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或数Hz )开始逐渐增...

网友E:
向大侠们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