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程序区别

楼主(2013-10-30):
请问各位高手,下面两段程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右边的是简化的

网友B:
这左右两边的程序,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

等你编程时间久了,就知道简化程序了;合理规划程序了;

网友C:
两个程序有不一样的地方:

左边的程序,从图中看到有多个条件产生上升沿,

当其中一个条件满足或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时,其他的条件再次接通,可以再次产生一次上升沿。

而右边的程序,当其中一个条件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时,其他的条件再次接通,则不会再次产生上升沿。

楼主:
如果我使用计数器用上面的两个程序分别计数,结果好像不一样,有什么好办法简化,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程序有不一样的地方:左边的程序,从图中看到有多个条...

3楼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个程序有不一样的地方:左边的程序,从图中看到有多个条...

 厉害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左右两边的程序,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G:
 不会 PLC 程序,只会继电器线路图,看样子是一样的功能 !

网友H:
这两个程序哪能一样?你给我解释解释。

网友I:
这2 个程序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

测试程序

VB0在任何M点接通后,再接通不会有自增

网友J:
别看长得挺像,其实都是明星脸。

网友K:
没看明白,就随便说是简化,那就是误人子弟了!

网友L:
上面的程序,根本不一样

网友L:
看起来一样,实际情况完体可能不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两个程序有不一样的地方:左边的程序,从图中看到有多个条...

 赞同!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两个程序有不一样的地方:左边的程序,从图中看到有多个条...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