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求救

楼主(2013-10-30):
各位大侠,请问台达的PLC和西门子的触摸屏是否可以通讯?

网友A:
台达自带modus协议   可以通讯的

网友B:
可以的。

不同的屏支持的PLC种类是不同的,具体支持哪些系统样本上有说明。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看软件组态中有哪些可选择的驱动,就支持哪些PLC及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自带modus协议   可以通讯的

 好的,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同的屏支持的PLC种类是不同的,具体支持哪些...

 谢谢大侠

网友C:
台达PLC一般有RS485与RS232通讯,西门子一般有MPI通讯,也有Profibus和以太网通讯,如果要两者通讯,估计要用模块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