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A4伺服驱动器过电流报警的求助

楼主(2013-10-30):
各位大侠,我这边有一台翻转台,由松下A4伺服驱动器控制,现在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故障:每次翻转臂下降到停止位时,在停止的瞬间,驱动器报过载报警,起初怀疑电源线和编码器线缆有问题,但是更换电缆后故障现象还是一样,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扭力不足,你的运行速度是?

网友B(2023-11-01):
主要还是扭力不足,同一速度情况下,降低加减速度测试下。如果差值不大应该可以解决。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适当减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