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BUG

楼主(2013-10-30):
LD M8000
AND= D70 K0
OUT Y0[D80]

当D80分别等于1,2,3,4,Y1,Y2,Y3,Y4全都亮了,这怎么解决啊?是不是信捷天生就是这么傻逼的啊?

网友A:
如果楼上不懂技术的话不要随便评价一个产品

网友A:
即使你使用三菱PLC,三菱PLC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要想输出不是上边的结果,触发条件必须在D80值变化前,处于断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