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置位和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3-10-30):
最近在学习西门子S7-200,其中置位和复位指令有点不明白,指令置位和复位对象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样问正确不,请高手们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你好

   这个帮助讲的很详细的;

   设置(S)和复原(R)指令设置(打开)或复原指定的点数(N),从指定的地址(位)开始。您可以设置和复原1至255个点。如果"复原"指令指定一个定时器位(T)或计数器位(C),指令复原定时器或计数器位,并清除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当前值。

   说白了,置位指令(S)就是往指定的存储区位里写“1”,复位指令(R)就是将指定的存储区位里的“1”写成“0”。一般在程序里置位指令(S)和复位指令(R)成对使用,举个例子:你可以用置位指令(S)将M0.0置“1”,或再用复位指令(R)将M0.0置“0”,然后用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去做控制用途。在一个程序中可以对一个或多个位多次置位和复位,但是在编程时要注意:在一个程序中多次对一个或多个位多次置位和复位后,最终这个(或多个)位到底是“1”,是“0”,取决于CPU在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最后一个指令是“置位”还是“复位”,以免程序运行时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帮助讲的很详细的;    设置(S)和...

网友B:
首先你需明确该指令是对“位”的操作,所以操作数必须是“位”。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刚学,建议多实践,简单的问题多实践就都明白了

网友D:
西门子的F1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刚学,建议多实践,简单的问题多实践就都明白了

编程软件全是英语   有点老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