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

楼主(2013-10-30):
单位使用的大回旋切纸机采用台达伺服驱动器 ASDA  3KW  今欲提高该电机行走速度   查看原部分参数如下

1-40   3000

1-55   3000

2-37    400

前两个参数无法上调  只能调整2-37   上调后速度明显提高   但断电后又恢复到400

拜托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制模式啊?

楼主:
1-01  =  101   PR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A:
那应该你修改那个参数也没有效果的啊?除非你把脉冲发送频率提高或者将电子齿轮改大,将脉冲个数减少才会把速度加快。

网友B:
你看看P2-30设定的是多少,要是5的话,设成0,重新上电修改P2-37的速度,设好后,在重启,最好把P2-30在恢复。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