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装笼工具定位如何检测呀?

楼主(2013-10-30):
   ABB 的机器人这几天已安装就绪,也开始慢慢调试机器人的工作,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设计的 机器人装产品的工具,因为产品有好几种,且高低不一,不如如何检测其 铲车 工将这个工具铲到位,这样机器人才能工作?

  看看装工件的工具有铁板,有铁笼,且其脚底大小都不一样

    安装厂方看着这个放工具检测的在沉思,不知如何是好,原来定的方案:将 档工具的一条长边和一条短边用好几个 漫反射 光电开关来检测工具笼到位,但是现在想想会发生很多问题.

   如这个 笼子 四角是圆的,且只有四个角着地,还有边有些地方被 铲车铲变形了,光电万一 有这变形的地方,检测不到信号呢,还有铲车如何能放到这么到边的位置?

   工具在笼里的间隙 是很小的,笼子 稍 歪 一点,产品 就会碰到边而成为废品! 各位 坛友,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检测这些工具的到位,或是更加好的让工具能到位停车的方法?

网友A:
设想,楼主可以上网看一下相关机器人的视屏。

简单动作机器人的坐标轴一般来说是在编程的时候固化了。

不过可以通过激光光电精准定位,实现每次或每套动作都会寻找坐标系原点。

网上有工件加工的视屏,输送带是步进送过来的,机器人抓取点是工件的螺丝孔,每次抓取都会在螺丝孔位置走十字,用光电来定位工件位置。

楼主可以带着个想法咨询厂商技术人员。

网友A:
还有一种设想是我们厂的码垛机,码盘送过来的时候通过渐窄的轨道进入位置后有汽缸辅助定位。以确定码盘的坐标原点。

网友B:
实在常规检测无法处理,采用视觉检测(但是成本不菲)!

要么改用导向输送线输送到位

网友C:
你给电话咨询下:东莞鸿泽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想,楼主可以上网看一下相关机器人的视屏。简单动作机器...

  谢谢你的回答,我们现在不是产品在 传送带上的定位,那个已搞定用四角定中装置,而是铲车运送过来时的装产品的工具箱如何每次定位到一边角点,而不是斜放或是侧放或有很大的间隙 ?

网友A:
水哥,你想啊~机械手能给工件定位坐标,给码盘定位有什么难的~每次码垛开始,机械手配合光电寻找一下坐标就好了!你问问厂家能不能做到~

这个和咱们的伺服寻找参考点差不多的啊~!

楼主:
  机器人的工件是能定位,只是装产品的 那个长给 1.7M 大铁笼如何定位到一个顶角中间 ,因为产品与 铁笼 是正好放到位,没有一点间隙。

网友A:
水哥,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步骤是这样的,机械手上装激光光电。

铲车将箱子铲到位(可能不准)。

机械手先配合光电在笼子的关键位置上方扫描,以确定笼子的坐标,

然后开始抓轮子的整套动作。

大概是这样,水哥再问问厂家,这是我在网上了解的

网友D:
楼主 告诉你个简单方法 笼子四个角加长点 地面相应挖4个漏斗洞 叉车师傅放歪点就不要紧了

网友E:
改造你的工具笼,加设参考点,在机器人上加图像检测,工具笼到位后,机器人每次先要检测工具笼的准确位置,再开始堆垛作业;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 告诉你个简单方法 笼子四个角加长点 地面相应挖4...

   阿水都 说了,他厂里装 产品的 笼子大小不一,有几个型号,没办法挖4个漏斗洞做限位

早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