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请教

楼主(2013-10-30):
在做Modbus通讯测试时候始终不过,返回错误3(超时错误),变频器设置了主频率输入来源、控制指令来源、地址、波特率、校验等参数了  应该没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导致通讯不了呢,贴上简单测试程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从站 delay 参数设的时间过长会造成主站 3 号错误

从站掉电或不运行,网络故障都会造成主站 3 号错误

你也可以将波特率设置成9600试一试。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样的通讯,问了台达技术说不清楚,后来还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貌似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要加1的,比如30000,要写30001的。

你看手册试试吧

网友C:
电话咨询下:东莞鸿泽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了解详情请登录本公司官方网:http://www.dgzdh168.com

TEL:0769-33217330

FAX:0769-23284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站 delay 参数设的时间过长会造成主站 3 号错...

 波特率9600试过了依然无返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样的通讯,问了台达技术说不清楚,后来还是自...

 这个我知道,也是加一的地址,我得自己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