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177B 通讯 2台网络读写的224

楼主(2013-10-30):
我想用西门子tp177b  的串口通讯     A号plc224  和    B号PLC224      A B两台PLC走网络读写   不家硬件的前提下    是不得用一根多主站PC/PPI电缆     最好用DP插头 和2芯电缆做通讯   望老师 指点

网友A:
貌似不需要PPI的吧,搞4个九针串口,一截线,一把钳子,一把电烙铁,一点焊锡,一点助焊剂,一把小螺丝刀。

总价值是你PPI的1%就能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