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3-10-31):
请问各位高手,那位知道在西门子s7-200plc中P指令和N指令能使用多少次?  P指令和N指令能用什么指令代替?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各256个,在运行编辑模式下就可以看到边沿触点的编号,最大到255.

楼主:
谢谢!我已经验证过了,但是我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用完了,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
简单点的办法是用局部寄存器的位(仅始终处于现用的程序有效)。

其他情况可用M位。视具体情况而定。

例图如下:网络1和网络2是等效的。

网友B:
看看的说  希望有用1111

楼主:
请教:下面可以等效为什么?

网友C:
P指令和N指令貌似可以用这个程序段来代替,其中的V2020.7和Q32.2可自己根据需要来定义。请大家鉴定。。

网友D(2013-12-07):
对:   简单点的办法是用局部寄存器的位(仅始终处于现用的程序有... 内容的回复!

 敢问这二个程序等效么?

程序滞后一个扫描周期好不好?只有到下个扫描周期MOV才会执行。而且你用L,这个貌似很危险!!